ACER 4736ZG开机马上掉电

楼主(2013-09-13):
ACER 4736ZG开机马上掉电(不管是加电池还是外接电源都是)  该机是二修本,原来把NEC大电容换成4个小330的电容,现在我又换过4小电容,BIOS写过 电池正常  板上没明显短路现象  求思路

网友:
板子有没有氧化的地方

网友:
查,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这机器不要焊EC .除非用BGA很少用风枪焊完故障不扩大的

网友:
查查CPU供电出来了没?

网友:
机器不要焊EC .除非用BGA很少用风枪焊完故障不扩大????/??i不同意这 说法!!!

网友:
干北桥把。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是个小电容发生质变 但是没完全短路造成的

网友:
你只说个掉电,你按上电时序来修吧,看到哪一步了

网友:
没头没尾! 想逼死谁~ 是用烧机吗?

网友A:
分享下是什么位置的电容。

网友:
看看一修的哥们有没有做手脚 有没有掉件

网友(2013-10-15):
大哥  给个位号  我手上也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享下是什么位置的电容。

是cpu背面的NEC大电容,可以用六个330电容代替,宏基东芝都善于用这种电容,花屏,掉电,死机,一般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分享下楼主是哪个电容惹的事,一般这种问题很难被发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