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加电不亮

楼主(2013-09-13):
故障加电到0.23,然后电流不动,两各个电压发现一个dj=db的小芯片控制的电感上没有电压,量cpu电压也没有出来,这是很正常的嘛,其他电压出不来,cpu电压肯定是出不来的嘛,不能盲目换芯片啊 ,先量下芯片工作的条件吧 ,那要先找个电路图了,在基地上找了好半天也没有找到,机器太新乐 ,还是i5的呢,没办法了 ,只能量量他周围的电容啊  电阻呀 ,发现还算正常,哎 ,没办法了,那就先换个芯片试试吧 ,在料板上找了个dj开头的小芯片换上,加电,我晕,还是原来的电流,突然间想到以前修够得一个联想的e40的机器,就是一个电压出不来,各条件都正常,后来发现时高端管的d级19v电压没过来,时一个保险断了,那就量一下吧,一量果然是,很是高兴,保险都懒得找,直接飞线到公共点,加电,电流一路飙升,大喜,接屏,亮机,此机修复OK

网友:
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这种好事啊,每次板子电路有问题,都比较复杂。主供电没过来的我从业三年从来没见过

网友:
我也是啊!怎么就碰不到这样的呢?

网友:
这种事经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