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很诡异的CQ40

楼主(2013-09-13):
故障是每次都能触发,有时候能正常显示,并且进系统都ok,就是用用可能就会自动关机了。
有时候按开关几秒钟这样就会自动断电,或者快要进系统的时候,反正就是不定时的。
测试各电压平滑无抖动,排除供电问题,又排除了温控。
最后没办法,只能一步一步来,当测试到ON/OFF#信号发现了问题,没按开关前3.3很正常,按了开关以后电压被拉低到1V,然后几秒后就自动关机了,相当于我们一直按住不放强制关机了。
以后是哪来漏电,加了一个4.7k的电阻做上拉,依旧如此,看来不是漏电而是不知道哪来拉低了。对着图纸找呀找,看不出哪里可以拉低他。当后来干脆挑起EC这边的ON/off,直接飞线到开关接口,再一个一个点断开,发现当断开R543的时候,正常了,两边的电压都不会拉低,晕?
看来是遇到鬼了,不折腾,能正常用就是了

网友:
这种可能是R543后级有漏电,或是PCB漏电。

网友:
这个神板,问题太多了,经常会给人意外的惊恐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唉

网友:
学习咯,CQ系列养活了多少人

网友:
这种的只有细心看看

网友:
这都特码什么情况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