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连续7声报警

楼主(2013-09-13):
机器 dell 1320
故障 开机报警连续7声 反复循环
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的
intel独立的 显卡加焊过 南桥做过 晶振加焊过 时钟加韩过
bios 刷过
情况没有好转一样一样的
就是连续7声循环报警
有没碰到过的 给点建议
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加焊是不是没加焊好? 最好换个试下。 这个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屏线这两个地方

网友:
这个显卡容易坏,,,,,

网友:
就是显卡的事

网友:
是不是屏没有插上去啊、、

网友:
显存坏了,也会七声报警>

网友:
北桥的问题 加焊北桥吧!不行的话,换一个吧!

网友:
我记得dell 7声是显卡 8声是屏线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你换个显卡试试看吧。

网友:
大家都在说是显卡,LZ结果如何也没支一声!!!!

网友:
报7声警把显卡也换了,没有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