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开机亮一下黑屏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检查问题?

楼主(2013-09-13):
长城le19c3,亮一下就黑屏,电源板上给高压板强行开机屏亮,但是没有字符背光了亮,是不是主板坏了

网友:
要看驱动板了,

网友:
刷一下码片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故障

网友:
亮一下就灭 应该先检查灯管 后检查高压板 尽量别强制开机

网友:
长城显示器出现黑屏,先看电容,再看驱动板,很多都是驱动板的MCU坏所至
总体长城显示器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高压板故障 看看吧

网友:
这种感觉驱动板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驱动板没有开启电压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