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320G硬盘不认盘

楼主(2013-09-13):
今天接了个320G的串口硬盘,进BIOS要等1-2分钟,BIOS不认硬盘,但硬盘的电机是转的,,请问是不是电路板坏了,还是磁头有问题

网友:
用MHDD看看指示灯的变化,如果,有敲盘的话,大多是磁头坏。

网友:
没有敲盘的声音,,,想找个板换一下,,,,但就是拿不下注意,,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换板也是一样

网友:
也可以先换一下板,最好一个一个的排除。
如果,确定板没有问题的话,又不敲盘的话,估计是固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