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二极管档测量三极管是否有短路。

楼主(2013-09-13):
如何用
二极管
档测量
三极管
是否有短路,请问谁知道

网友:
前面刚有一篇文章用数字表测量三极管的,好好看吧。

网友A:
一般测六次有两次有阻值就是好的。不能为零或者无穷大 如果是内带电阻的应该是三次有阻值。测量时你把它看成头靠头或者是尾靠尾的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A:
不过你可以看看里面有个叫:“吐血了”的作者 里面讲得蛮详细的 呵呵。。。不过我真希望他多吐点血像我新手很需要。

网友:
一直没学会到底怎么测试

网友:
多测下,看一点元器件方面的资料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红表笔接一个针脚,测另外俩个针脚,有500的数值就正常。。
然后用黑表笔接一个针脚,测量另外俩个针脚,有500数值的就正常的,是不?

网友(2013-10-17):
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和各位回帖者!!!!

网友(2015-11-14):
论坛上好多这类的资料自己找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看它三个脚,毕竟有一个脚与另外两个脚之中的一个是有几百的阻值的,如果都响了并且阻值很小,那就是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