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纠结的方正T400IG笔记本

楼主(2013-09-13):
9月9号接了一台方正T400IG的笔记本,客人拿过来的时候说会死机。开机看了下显示大概都正常。接着拆开看了下风扇很脏都没清过灰,把硬盘拆下来测试下发现有几个坏道,客人还说USB口有两个断了,我看了真是插断了的。这样看了下大概心里有谱了然后说全部搞好多少钱报了价,叫客人明天来拿。
      客人走后叫店里小弟拆开清理风扇,把坏道修好,再把USB接头换掉,这些搞定后本以为装机重装一个系统就万事大吉了。谁知装起来后发现U盘进PE都死机,以为小弟装风扇散热没弄好,又叫拆开重装一遍,我也看过了散热没有问题就用裸板接外接又重进PE结果还是一样,还发现不止是进不了PE还动不动就死机,有时进到BIOS都会死。这下就头痛了,生平最怕搞的就是这种机子,这时才发现这台机子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把各主要电压都用示波器测一遍没发现有什么杂波,BIOS刷过 CPU 内存 硬盘都换过还是一样,想想PE系统都进不了一般是南桥的可能性大,而且这南桥还是IBM的这种型号坏得多直接订一个换上,结果涛声依旧。因为太忙就把这台机子先丢一边。
      过了几天客户实在催得急没办法困难总要面对,再次把这台机子摆到台面上,冷静想想还是先软后硬的办法,把这个硬盘挂到别的电脑上把系统拷上再挂回这台机子来装系统看看是什么情况,这时又发现新情况,可以从硬盘启动并且能装系统但是到了安装界面“请稍后”这里画面就再也不动了,但是并没有死机因为硬盘灯一直在闪 电流也一直在跳变。我就一直等到装完重启后还可以进系统并且能听到开机声音,但是画面就一直卡在进度条那里不动了,键盘大小写灯也能切换,直接按电源开关能正常关机,但是开久点就变成真正的死机了,这下傻了还没碰到过这种画面死机的问题,这下才发现问题的真正所在。难怪开机动不动的死机的时候按电源开关能一下子就关掉电,并不要长按关机,这下把思路转换到了查画面死机的方向,这台机子是独显。没多想直接BGA 显卡。可悲是结果还一样,纠结了,想想可能是显卡坏了9300的显卡订一个换上,结果还是一样,心都凉了,没想法了这下。
      休息会想想还是打下显卡总线吧,不打不知一打还真吓一跳,测到C318时发现到显卡这端阻值明显偏大还不稳定,顺着线路往前查到有个测试点的时候发现这个点有点发黑,不是很明显,用刀片清干净测试这个点的阻值是正常的,这个点对C318之间阻值不稳定,把这个焊盘连线处刮开用放大镜一看发现焊盘与连线之间有点裂缝,用烙铁加锡焊好再测C318这下正常了,*脏话*个仙人,就这点线路腐蚀差点放弃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了。维修到此结束。
       穷死了,加点分吧。

网友:
??为什么楼主那么肯定回事显卡导致的

网友A:
这个简单,在平常维修当中,经常碰到显卡有问题的,开机不显能进系统。那么这个画面死机的你可以这样假设,有可能显卡突然丢失了导致这种问题。当然,这也是我的一种猜测后去验证的一种做法。当然PM45出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在平常维修当中,经常碰到显卡有问题的,开机不显能进系统。那么这个画面死机的你可以这样假设 ...

我遇到过网卡坏了会这样子显卡还没遇到过新手修的机不多哈

网友:
这样都能修好  不简单

网友:
感觉做维修这行的,也特别不容易,意外总是不断的,祝楼主好运

网友C:
楼主,小弟想问你想怎么打显卡总线的值啊?

网友:
测显卡的总线得有点耐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小弟想问你想怎么打显卡总线的值啊?

显卡到北桥有64条PCI-E总线,测电容两端就可以了,有一边是和显卡相连,有一边是和北桥相连,所有总线到显卡的阻值要一样,到北桥的阻值也是一样就对的。如果相对阻值有偏差则有问题顺线杳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卡到北桥有64条PCI-E总线,测电容两端就可以了,有一边是和显卡相连,有一边是和北桥相连,所有总线到显 ...

恩,这么回事啊。谢谢楼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这么回事啊。谢谢楼主啊

谢谢楼主的指点,我以前在论坛上一直都看到测PCI总线,就是不知道怎么测,还有我想请问下楼主总线上的电容一般是在显卡旁边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网卡坏了会这样子显卡还没遇到过新手修的机不多哈

网卡坏了和开机根本不沾边啊,这也行,真是什么奇怪的问题都有!

网友:
好厉害啊,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卡坏了和开机根本不沾边啊,这也行,真是什么奇怪的问题都有!

你有仔细看吗是进不去系统一直徘徊在WINDOWS界面是你没碰到过还有网卡坏了短路也会不开机

网友:
这问题还真不好说,不是经验丰富都很难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2013-10-13):
钱越来越不好赚了,希望这样难搞的机器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