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名牌原装烙铁头的?跟普通的区别大吗?

楼主(2013-09-13):
总觉得一般的烙铁头氧化太快,总是要除氧化,不知道那些个 白光.威特 什么的原装烙铁头抗氧化是不是牛X一点,价格都在30以上,如果好用还是可以接受的,有用过的朋友能说下吗?

网友:
维特的感觉不错   用了一年还没有换过 平时保养好就行了

网友:
刚学时不会保养,现在会了,

网友:
我用的是sosi900m-t-k的,价格很便宜,质量也好,一般用个一年多是没问题的。我觉得还是要注意温度,控制在350最好,不要烧塑料

网友:
我用的50刀一个的平时从未关过电,用了3年,

网友:
还有没有用过的朋友来说两句?

网友:
朋友给买的,说是自己从日本带过来,够曰的小日本子的工具还可以

网友:
名牌质量控制方面好一点,用得顺手一点

网友A:
进口原装的很硬,很耐用,多层金属复合而成,特别是尖头效果超级明显,用到很尖很细了也不会断。

山寨国产头多半就是点纯铜芯,耐用性很差,胜在价格便宜,一年换几个都无所谓。

国产品牌的大约使用了黄铜合金,比山寨头好一点,比进口的差。

有追求的发烧友就用进口头。
维修人员大多数选择山寨头,一只进口头的价格可以买四十只山寨头。山寨优势明显。

网友:
就普通几块钱的刀头,用了几年了。平时用完了沾点松香上点锡就关电了,从没有一天连续开好几个钟头的习惯,反正凉了以后,重新开机也就1分多钟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
当然有区别啦.性价比高的还是白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口原装的很硬,很耐用,多层金属复合而成,特别是尖头效果超级明显,用到很尖很细了也不会断。

山寨国 ...

谢谢,大概了解了,有点想买进口货,但是怕买到假的,不知道怎么验真伪

网友:
安泰信的还可以,用个两年没有问题的,平时注意加锡保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概了解了,有点想买进口货,但是怕买到假的,不知道怎么验真伪

你要的是936??
先看头上的字,清晰的进口的,仿的会有点模糊。再看做工,进口的整齐漂亮,内圈不是铜的,好象是钢的。仿的应该是整体铜的。
二三十号称原装白光,你就别想了,肯定仿货。
其实不如买点国产品牌的也挺好,象黄花一类的,十几块,也便宜,效果也不错。过度追求进口,上当概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936??
先看头上的字,清晰的进口的,仿的会有点模糊。再看做工,进口的整齐漂亮,内圈不是铜的, ...

嗯,已经买了点国产的,凑合用着

网友:
俺就用5快钱的

网友:
我估计是你个人使用问题。烙铁用完之后给他镀一层锡在上面,再放到烙铁架里面。基本上不会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