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IRQ冲突

楼主(2013-09-13):
今天遇到一块板子zm nc61p-lm的来的时候不开机,刷完bios好了,但是设备管理器网卡驱动显黄底黑叹号,没有本地连接,属性里提示没有足够的资源需要停用系统上另一个设备。但是bios设置里面找不到直接设置lan中断号的,只有给ISA/PCI设备保留中断号的选项,网卡应该是PCI设备,但是轮换改过都没用,还有个 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中断号没有网卡,看网卡属性里面,位置是PCI总线4,其他的所有都是PCI总线0,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已经排除了所有能想到的软件故障了,这个应该是个硬件故障吧,有人知道该怎么弄吗,没找到图纸~~~
PS:PCI插槽加个独立网卡识别不了,打地址线竟然有无穷大的,但是能正常开机 除了网卡 所有功能正常。希望大家提供个思路搞清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最好能找到测试点确认原因

网友:
可以上网?有发送有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