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7529不亮G31M3

楼主(2013-09-13):
故障:一开始客户说按开关后cpu风扇转一下,然后停下在转,再停再转,但是我看见的故障是cpu附近的定容鼓包,而且不加电
维修:1.先测试一下,cpu附近的MOS管没有坏的(怕mos管损坏),
2.。按开关没反应
3.-测试一下cmos电池有电,跳帽没电,发现挑反了。哈哈小问题啊
4.挑正确跳帽后,把鼓包的电容更换。测试发现跑码了,但是DD
5.然后掉电,在dd,然后在掉电,反复3-4次。后跑全码到2A,集成显卡不亮
6.用独立显卡也掉几次然后亮,进bios,一会死机了就
7.更换内存后卡E1 ,不亮。清cmos还是故障一样。
8.只认它自己的内存,其它一概当内存
9.。按压cpu座子 北桥。南桥都不好事
10.而且挑内存,是反复几次才能检测过去
11.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典型的内存问题吧,有些板子挺挑内存的

网友:
楼主这样修下收客户多少钱

网友:
那个2A和E1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那就是跳线帽人为跳反了 电容鼓包  刷bios

网友:
     这感觉像新手修机。

①泩①迣嫒佳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跳线帽人为跳反了 电容鼓包  刷bios

就是这些故障

网友B:
GA 和 MSI G31 BIOS都容易坏,特别电池电压<2.7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A 和 MSI G31 BIOS都容易坏,特别电池电压

谢谢  我这个板子修的少

网友:
现在的新板子真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我这个板子修的少

GA,MSI也爱坏BIOS啊。。我碰到的ONDA坏BIOS的比较多。

网友:
跳码不正常,都需要刷下BOIS。

网友D:
测试一下cmos电池有电,跳帽没电,发现挑反了。跳帽是什么东西啊?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一下cmos电池有电,跳帽没电,发现挑反了。跳帽是什么东西啊?新手

cmos跳线帽  一般是叫跳线帽   3个针有两个用线连接

网友:
呵呵,这也算是一个维修技巧吧,最起码BIOS程序混乱,导致了不开机,死机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