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1TB笔记本硬盘,更换磁头问题

楼主(2013-09-13):
  手上接到1块1TB硬盘,是摔坏的,不认盘,通电听到硬盘内部转动,但是有咔兹声音,打开硬盘发现磁头在磁头起落架上停着,请问下如果我换上新磁头,是把磁头直接放到磁头起落架上就可以,还是必须要把磁头推到磁头停泊区??

还有就是取下新磁头的时候,两个磁头沾在一起可以吗?还是用工具把磁头分离开呢????

请教高手指教

网友:
楼主你什么都不懂就敢搞啊,要是做实验还可以,要是客户有重要数据,你这样很容易把客户数据搞的彻底报废。
还有你问问题,一定要把硬盘型号发上来,每款硬盘都不一样,磁头正常就是停在起落架上的。

网友:
硬盘型号是:HTS541010A9E680,小俊师傅,从起落架上取下新磁头的时候用在磁头间隙垫点东西吗? 还是直接取下来就可以啊?  从新安回去的时候直接放到硬盘起落架就可以,还是必须推到盘片上啊

跪求!!!

网友A:
不用垫,直接放到起落架

网友B:
直接放到起落架就可以了。

网友:
是头卡了吗?

网友:
啥都不知道 还敢上手换磁头
你这是把客户的数据往死里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垫,直接放到起落架

多谢小俊师傅,我大概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磁头落在起落架的时候,不用继续把磁头弄出来,而是直接把起落架的螺丝拧掉,然后连起落架一起就换了,对吧!!,确实是高手啊,多谢

还有如果硬盘装好后,有坏道怎么办啊,比如说可以认到硬盘,但是有坏道,不能正常挂成从盘进入系统, 这个时候必须要用PC3000这样的专业工具吗? 如果我用硬盘在生器,从新再生一次,是否可以呢?

网友:
恢复数据还可以,不是专业的无尘车间 开过盘的最多也就用三个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谢小俊师傅,我大概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磁头落在起落架的时候,不用继续把磁头弄出来,而是直接把起 ...

千万不能修坏道,修完坏道,数据也就完了。
用PC3000 的DE对拷或者提取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放到起落架就可以了。

取下好磁头的时候也是连起落架一起取出吗? 换的时候一起连起落架一起换上去吗? 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不能修坏道,修完坏道,数据也就完了。
用PC3000 的DE对拷或者提取数据。

罗工“非典”确实是高人啊,我用盗版的PC3000可以操作吗?请罗工不吝赐教

网友:
看看有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罗工SAS -20 严禁灌水

网友D:
lz看了经验不是很丰富啊 是在无尘间开的盘吗DE需要硬件 现在卖8 9百的pc套都是盗版的应该没问题

话说这种做数据的对拷完盘也就没有了  不用那么精细吧?

网友:
楼主太牛X啦,看样子都没换过磁头就敢给客户搞1TB的,好歹收点好的小硬盘练下手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看了经验不是很丰富啊 是在无尘间开的盘吗DE需要硬件 现在卖8 9百的pc套都是盗版的应该没问题

话说这种 ...

8,9百一套的PC3000能用DE功能恢复我这个盘吗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刚进门的

网友:
楼主胆子真大呀。拿这么大的盘做试验

网友:
需要无尘空间才可以换的吧   要不一打开不久报废了萌!!!

网友:
差距啊  为什么你敢弄 我不敢啊

网友(2013-10-24):
不知道才不会害怕嘛!

网友:
没搞过恢复数据这项,来学习观摩

网友:
先拿自己的盘练手,不要盲目地动客户的盘,误操作的话,数据可能永远和你说拜拜了。

网友:
百度了一下你的名字,才知道你是神一般的人物。。竟然还出书了

网友(2013-11-24):
换好了也用不住 除非要数据

网友:
这叫初生牛犊不畏虎啦! 哈哈 ……。看来以后做数据的也要没生意了……

网友:
楼主有点雷人呀

网友:
厉害,呵呵,有时间多多联系才是啊

网友:
如果试验的话还能接受。如果顾客数据很重要,这样一整基本报废了。。多么高的手也办不了。。。

网友:
请问谁知道连买工具学技术要多少钱。多少时间。我指硬盘维修。

网友(2014-01-09):
没钱赚 肯定不想搞 有钱赚 也就花点时间 还可以学点东西

网友:
其实不管什么事,只要你愿意尝试,敢于实验的人才能取得成功!

网友:
这么多回复的,搞好了分享出来啊

网友:
第一次来数据恢复版块,发现艺高人就是胆大!虽然说开盘已经不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活了,但基本的操作还是要注意的。在不知道开盘流程、磁头匹配的条件下就冒然开盘,胆子可不是一般的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