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3):
今天有个客服拿来个硬盘来搞数据恢复 认不到盘 用耳朵听也听不到硬盘里面的光盘在转 主板没电压 怀疑硬盘主板坏了 就换个主板在把 坏的主板 BOI额S 换过来就好了 能读到盘 打开磁盘管理 也能看到里面的数据
数据恢复

网友:
赚发了,轻松恢复出数据,只管报价收钱了。

网友(2013-11-13):
你手里有那么多各种型号的硬盘主板吗?

网友:
硬盘可能是有问题的, 都不转了,数据可能也恢复不出来了

网友:
马达驱动芯片短路了吧。

网友:
还没搞过硬盘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