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22CH不亮机

楼主(2013-09-13):
接到一台SONY VGN-C22CH,开机不显示,待机电流0.013。开机后跑到0.997就停了,内存换过,没问题的。不知是哪坏了?显卡吗?
显卡

网友:
确定显示屏没问题的情况下,再来查找显卡的工作条件
要么是显卡挂了,要么就是显卡供电芯片,哈哈

网友:
突然又亮起来了,但是白屏,外接显示器又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