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说说硬盘故障-本人在线讨论

楼主(2013-09-13):
今天遇到一个笔记本,进PE没有图标怀疑硬盘有问题,故而启动硬盘再生器扫描修复,到发帖时只扫到17MB但是出现240个坏扇区,工作还在超级缓慢的进行中。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更好更快的解决方法?本人想到的 低格、 修复, 直接换盘。

网友:
进PE没硬盘很可能是使用的AHCI硬盘模式 PE没加载硬盘驱动 在没有PC3000这些专业工具,硬盘修复还是用对应品牌的工具修复比较好

网友:
低格用也可以用,但是,不稳定啊,保不齐哪天就坏道重演了

网友A:
我的PE功能很强大的

网友:
现在 很多电脑都是AHCI模式  我的大白菜PE很好用 再说这个笔记本我装过系统的  今天见本子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直接用硬盘再生工具扫描了  到现在为止已经是432个坏扇区了  只扫描了19MB

网友B:
这么多了 还修复额

网友:
你好 硬盘有坏道了 直接让顾客换新的 节省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了 还修复额

您的 建议?

网友:
我一般就换了    几个坏道的我修复了自己用了 还一直好用

网友C:
PE不是加载在内存里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不是加载在内存里面的吗/

是这样,但硬盘还是要读取的

网友:
现在扫描了28MB 出现895个坏扇区

网友:
直接换了··还有3年质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PE功能很强大的

什么样的 PE 介绍下

网友:
硬盘换了 直接换吧   修复了又能赚多少钱

网友:
直接修,用户觉得贵不肯换..

网友:
没多大价值进行修复,用不了多久还得坏,直接劝客户换新的吧

网友:
MHDD  这个比HDD好用

网友:
一般坏道修复后用不了多久,我卖出去修复过的很快就退货,最慢的也就1年,直接换个

网友:
开始17M就这样了,还是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