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高压板时候 跑线中12v 5v怎么跑 求老鸟指教。

楼主(2013-09-13):
完全小白多关照。3Q

网友:
开关电源板后级整流滤波的电路没那么复杂吧,如果你真的看不懂建议你先去看一些开关电源的书籍。

网友:
万用表蜂鸣档测量

网友A: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
l路过,学习,求同解

网友:
在电源板与驱动板的接口有标示,可以通电直接测量,没有哪个就看线路往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