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13):
USB鼠标与USB打印机冲突,插上打印机USB不能用.如果拔下打印机,那么USB就可以了.
接口我都换过,问题都是一样.
usb不能用

网友A:
系统有没重装

网友:
同时插上别的USB设备呢?再还有会不会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应该能解决问题吧,好像

网友:
驱动重装一下。

网友:
打印端口如何?

网友:
USB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