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770主板有复位不跑吗

楼主(2013-09-13):
现在主要修本本主板修的很少了,手头有好多坏版,抽时间拿来修一下,碰到AMD770之类有复位不走码的感觉很无奈,为了验证什么原因引起的,找了片A770誓要修好它,无图纸上假负载无cpu供电。。。。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参考值,本来想用假负载找一下cpurst#,最后嫌麻烦放弃寻找。
怎么办?用最笨的方法吧。。。先刷了下BIOS无效,测各路供电,各总线阻值没问题。加焊南北桥无效,换i/o,拆外设芯片无效,找了片好板拆南桥换上无果,就剩北桥了,换了北桥ok。方法是很笨但是为了找到原因没办法,没有图纸找不到测量点。
这片是北桥坏导致有复位不走码,大家在维修中碰到这种故障大多是哪里坏引起的,共同探讨一下方便以后维修。

网友:
是不是北桥空了呢

网友A:
上假负载打cpu到北桥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就可以判断北桥了

一般数据线和地址线阻值为无穷大的话 就代表 北桥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假负载打cpu到北桥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就可以判断北桥了

你们回帖都不看贴吗?所有总线阻值都已经打过了。。。。。。。。。。。。

网友:
其实没有图纸,只能以最笨的文法,是最好的方法。有复位不跑码,说明南桥正常,可以先干北桥,不行再干南桥。

网友:
cpurst#  好像是北桥发出的吧   查北桥 再查再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