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OLUS,白屏,高手支个招啊

楼主(2013-09-13):
   刚才接到一客户显示器,故障:白屏,用通用的点正常,不是屏电路的事,IC601,117《3.3》没电,IC602,117《1.8》没电,换过IC604还是白屏,请修过这故障的朋友支个招,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3-9-14 09:01):
是t220plus,标题打错了,哪位好心人有程序传一份吧

网友:
急~~在线等,谢谢

网友:
   您先把供电修正常了,5v正常吗????

网友:
首先外接啊 先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接着根据测得结果做下一步治疗啊

网友A:
检测一下数据线附近的二极管!不行就把驱动板换了吧!判驱动死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数据线附近的二极管!不行就把驱动板换了吧!判驱动死刑

之前已经判了一个了,真心不想再判了- -!

网友:
现在117都有电了,电压都正常,还是白屏,大侠们你们遇到白屏是怎么做的啊,给点思路

网友:
现在插着屏线不接VGA屏也是一直白的,按键受控,是不是程序的事啊,谁有这样的程序麻烦传一份呗

网友B:
这应该是主芯片的问题,你先刷个程序试下?如果刷了程序都一样,基本可以判断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主芯片的问题,你先刷个程序试下?如果刷了程序都一样,基本可以判断是主芯片的问题。

正在找程序,主芯片烫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在找程序,主芯片烫手,谢谢

可以根据型号去官网下http://www.samsung.com/cn/support/download/supportDownloadMain.d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根据型号去官网下http://www.samsung.com/cn/support/download/supportDownloadMain.do#

帮忙找下给传一份呗哥哥,现在正在官网摸索着呢,不知道怎么下,型号:T220PLUS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