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zg usb小板怎么修?

楼主(2013-09-13):
我不小心把usb接口里面的舌头弄断了,但是还能用,只是接触不好。我用了一段时间后,在插usb设备就没有任何反应来了。现在我自己把usb接口个换了,还是不好使。插上usb设备无任何反应,跟没插一样。
是什么故障,应该怎么修?

网友:
供电有么,数据线阻值正常么?

网友:
有没有断线?这个小板很容易断,价钱还不便宜

网友:
就是USB没换好而已

网友:
估计是没换好吧,看看焊点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查查5V正常不哦

网友:
你们都说了  我说什么啊

网友:
就四根线,5V供电,地,数据+和-,对比测测,跑跑线路,应该好修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见过,学习了

网友:
一个一个慢慢试 呵呵 总能好的

网友:
总不是  供电  接地 和两个 信号  看看 换头子的时候掉件了没撒

网友:
供电 一对信号 一地  供电阻值100-500左右吧   一对信号 400左右

网友:
看信号线阻值  看有没有把南桥烧了

网友:
我现在就是使用这个笔记本呢,只是少了2个usb借口,没有其他毛病。

补充内容 (2013-9-17 11:18):
谁有图给我发个,摄像头照的清晰图也可以。怀疑焊接时掉件了

网友:
换小IC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