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开机后一会儿就特别烫

楼主(2013-09-13):
今天接到一台苹果MACBOOK Pro A1286的机器,客户报修的故障是开机一会儿特别烫,先让客户留机检查,发现机器开一会儿风扇下面的D壳就烫手了,于是拆机查看发现客户已经自己清理过风扇,于是把主板拆下来把CPU和显卡重新加上硅脂测试还是一样,各位大侠有谁修到过此问题,还望给小弟指点一二,在这里先行谢过。
cpu

网友:
散热问题 本身芯片问题

网友:
苹果的机子本身就烫的。

网友:
我手上现在就有一台一样的机器,风扇和散热器都换成新的了还是温度很高,鲁大师拷机1-2分钟CPU,显卡温度就上100度左右了,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100度还不关机。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最后也没有搞定,让客户先拿回去用了。

网友:
这种本本身散热就很高,没发解决的,如果上着电池,开机温度肯定高,取了电池单独用电源温度应该不会上70度,我试过两个了,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多谢了,我让客户试一下。

网友:
散热器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