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自学维修受阻

楼主(2013-09-13):
最近看论坛修主板的帖子 看得蠢蠢欲动。
于是就把公司的坏主板G31T-LM 拿来鼓捣。
刚开始是开机不触发,摸摸晶振不启动,然后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是不是我脑子发热,然后把晶振的两脚用螺丝刀短路,居然启动了。。
然后找个旧板拆了个 换上来了。OK 一触即发。

抑制住心中的喜悦,然后找来CPU上电。额,不跑码。 摸摸CPU不烫,应该是没电压吧。一量果然是。
把CPU拆下来,量管子,貌似都是正常的。
不上CPU 开机,发现居然有电压了,1.1V这样。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在论坛阅读了大量帖子,也没找到上CPU不上电的帖子。
所以羞涩的我 没办法只有发帖求助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9-15 09:06):
CPUVID 8根线 只有一根是低电平 其他的都是高 EN 信号是有的

网友:
还是CPU供电部分问题吧。带不动负载。

网友:
测CPU供电的场管和电源芯片。

网友:
电源有换吗?

网友:
电源是用的平时测试机器用的电源 肯定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遇到一块板子,型号跟你的一样,故障也一样,我的CPU发热,但没有电压,假负载却可以测到电压,郁闷中,电源管理芯片换过也不行!

网友A:
测试cpuvid 是不是全低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cpu不支持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cpuvid 是不是全低

CPUVID 8根线 只有一根是低电平 其他的都是高

网友:
修板不能太相信检测卡,插个喇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