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led 量一下就灭通病 简单维修

楼主(2013-09-13):
故障现象 通电两一下就灭 , 机型号IN2030Mf
下面楼主要开始扒皮了 拆开开测量搞压 供电20v
  《19存 led灯管正常供电条件30v以上》这里就有问题!!
根据以往的经验测量D1二极管组织也是正常的,二话不说直接更换D1 通电恢复正常了 测量42V,接上排线灯管后,机器完美亮机。 楼主就等着收钱了

补充内容 (2013-9-15 15:24):
这样的遇见好几台了 应该是通病 见了直接秒杀!!

网友:
电容漏电也会吧

网友:
俩 你这个很了哈啊 厉害啊

网友:
楼主可说是手到擒来啊

网友:
二极管反向了吧

网友(点评):
呵呵,请问二极管有杠一端是什么极?不要和贴片电容搞混了,会出事的。

网友:
这个有点儿简单了吧,是通病维修还是经验维修,还是什么维修的。说说详细的检修过程吧、。

网友:
呵呵 ,我也修修好收钱了

网友:
电容坏   或二级管

网友:
主板是改装过的,还是原装

网友:
没修过LED,我听着就是了

网友:
看楼主修得可真轻松……我搞一台清华紫光三天了还没弄好……惭愧啊!

网友:
这样安起工作正常?

网友:
LED还真的 没有修过

网友:
LED  坏的比较少  LCD比较容易坏高压和灯光

网友:
你怎么修的。。。我有时修不好就换

网友:
可以,LED比LCD好修点

网友:
还没修过LED呢 就当积累经验了

网友:
还没修过LED的呢
先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到了!42V想都没敢想!从来没拆到过LED

网友:
这是个什么管子,用什么代换呢?

网友:
我也没有修过LED的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  亮二十来分钟  就开始黑一下亮一会  打开看了一下 检测是高压板的事  可是没得换呀  也就不修了   哎  钱哪

网友:
led  升压板  电没升起来   导致的吧

网友:
秒了 太狠了学习了

网友:
谢楼住  学到点经验了

网友:
学到了点 技巧  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  自己手里有台没坏的哈哈

网友:
是LED的呀,不过这个二极管是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麻烦你看清楚啊。这个是电容吗。一个那么大的D1。。我无语

人家说电容漏电也会这样,没说那个是电容

网友:
那个D1是屏幕上的吗?新手

网友B:
哎,早没有看到楼主的这个贴子,之前的两台都是直接换了驱动板了

网友:
升压二极管,可是它的参数是多少,换的话从哪里找这个二级管呢?

网友:
看来要多多看看 维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早没有看到楼主的这个贴子,之前的两台都是直接换了驱动板了

看仔细了,人家修的是电源板

网友:
19存 led灯管正常供电条件30v以上...学习了

网友:
不愧是高手!!!

网友:
楼主怎么判断出是这个二极管的问题呢?

网友:
显示器修得少呀学习一下

网友:
升压电路里这个二极管是重要高频整流零件,要速度快,承受反压高

网友:
没搞过。学习了

网友:
明白两点19寸 LED 灯管正常供电条件30v以上  升压条D1 二极管容易坏,感谢分享,想问下那个二极管参数,从哪里找到代换的呢?

网友:
  42V 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