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A780ML 跑D1

楼主(2013-09-13):
铭瑄 MS-A780ML跑D1 刷过BIOS 。原i/o 是83627DHG-P 用83627DHG代换,也是跑D1 ,然后又拆掉 声网卡COM芯片,还是D1 压南北桥 还是D1 ,CPU 内存 桥供电的 波形都 好,
内存AD线的对地值 也打过 都正常,内存SPD电压3.3 正常,
这板子 修的没脾气了。
做桥试试?

网友:
D1啊,都排除了就只能干桥了,不过你确定换上的IO正常吗,如果正常也有可能是IO周边,跑跑线

网友:
先跑线看下 若正常换I/O看下 再不行就干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