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 K42JP 有时显示有时不显 电流1.4几不亮通病

楼主(2013-09-13):
机器型号K42J  内存上面贴纸显示K42JP  现象  不显示1.4--1.5--1.35 看了 多强制性关几次机 又可显示显示时电流到1.9几  看网上有的人说刷BIOS  换北桥 换显卡   于是 就先刷BIOS(要与内存贴纸上的型号一样)换了新北桥  新南桥  还是不行  跟客户说换板  不换  后以400元加个8GU盘回收了,今天不忙闲来没事,拿出来再看看,先把网上所有的相关贴子都看了,有看到一位大哥说换CPU MOS管好过,刚全部把CPU 两个大电感旁边7个MOS管全部换,再开机  ,居然好了,试了N次,都可亮机,看网上有很多兄弟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没有修好,希望能帮到需要的朋友。

网友:
这个问题倒真没遇到过,以前修的不是北桥就是显卡,反正这机器就这两样爱坏。

网友:
过个十天半个月肯定返修  不信等着瞧
之前我也以为修好了  半个月之后就返修了,,故障一样

网友(点评):
其实楼主无需换7个MOS管,只要把风枪对着8856吹10秒就可以。然后就看运气吧,10天半个月或者1、2个月再次同样故障。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修好过,可以开个贴讨论!

网友:
应该是其中一个管子不良,电流都上到这个程度了,到具体不知什么原因,求大神分析

网友:
我也碰到过好多台了,换了5个,只好一个,到目前没返修,,其它的都是换了之后不久又返修了,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很难搞!

网友:
这样也行?????????以前也遇到过 后来换板了

网友(2013-10-13):
后面 修好没  手上有两台 故障一样的!

网友:
这个版号的机子太坑爹了哦!!!!

网友:
反正华硕这些个鸟板都不好整!

网友:
我也碰到的K42 JV 之类的  点不亮的真JB难搞

网友:
内存供电管爱坏

网友:
会不会cpu 供电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换CPU MOS管就好了还真没办法解析。
不过还是记下,说不定哪天用得着,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暂时没有修过这种华硕的

网友:
这么烂的机器还花400回收啊……华硕的机器坑爹啊!!!

网友:
第一次见,,,不过碰到这种板子真有点难度....学习了,,以后碰到了自己也可以试试先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开机的时候不管怎么用都没问题,偶而就会出现开不了机,但是放放又可以开机了。难搞了

网友:
不一定是那个问题

网友:
真的吗,上次修了个华硕的也是电流起来了就是不亮,显卡做了好几个了就不不亮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呀,我也遇到过一台

网友:
我也碰到过台,是换了之后不久又返修了

网友:
K42JP 换显卡刷BIOS好了

网友:
有没有想过把CPU那快全换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我手上有台一样的。求解。。。?

网友:
楼主 现在还稳定吗

网友:
最不喜欢修华硕的

网友:
华硕的肉就是难肯,特别是新机型

网友:
华硕很多找不到图纸,故障又难修,坑爹货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故障的机子,赶紧的试试看

网友:
这机子我手头还一台 也没搞定

网友:
你要看cpu 滤波如何?

网友:
我的机子电流在1.9-2.0 看来状况不一样哦

网友:
肯定会返修的,主要原因是CPU供电偏低,加焊一下就会亮,但用不长

网友:
有结果了不,手里有一台机器,求解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没有修好,是MOS管不良么

网友:
如果是这么简单那就好了

网友:
不会吧   我那五六块板  有救了

网友:
这个倒是真得记下来   好像遇见过 没修好....

网友:
这机好像北桥和显卡要坏,其它很少碰到

网友:
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现在正在修  求解啊

网友:
楼上都说会返修,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请楼主明示……

网友:
这种管子坏了   CPU电压也正常吗

网友:
  金典故障啊  ,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两台也还没有搞好

网友:
碰到一个没有解决的通病了。

网友:
华硕真让人头疼,不过板子交换很便宜的

网友:
修好返修 在返修。。。还几次了

网友:
生活中有恩多奇葩的问题都无法解释。 也许是咱们的技术不行吧

网友:
我也有台 没搞定 后面换板子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是麻烦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