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韵SS-430HB 430w改装+维修实例.

楼主(2013-09-13):
电源铭牌.

这颗电源故障情形为连接至主机板ATX12v 4Pin烧毁.

背面连接烧毁12v电路的部分已经有明显变黄,检测二次侧萧特基输出并无异常,
推测应是电容不耐负载高温所导致.

OST电容,目视检测无异常.

改装前.

整流桥更新,PBU805 600v/8A改为GBJ1506 600v/15A.

光耦合一并换新加上脚座模组化,高压侧部分电阻改为3w,降低高负载时所产生的温度.
(原本的1/2w电阻也已明显变黄)

电容全部换新一劳永逸.

小地方也不放过,APFC 工控IC为CM6800I.

接头换新.

换新后ATX 4pin 12v/200w 5v/80w负载测试.

连接负载侧大4pin 12v测试.

ATX24pin 3.3v

5v

12v

完修,谢谢观看!!

网友:
真的厉害,多多发帖啊

网友:
这位兄台您过奖了,大家互相学习了.

网友:
大师作品啊,佩服啊

网友:
楼主强呀,看来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网友:
这是不是相当于diy一个电源出来了

网友:
我们这些小辈何时才能学到大师这样的手艺呀……羡慕……

网友:
厉害,什么时候我能静下心来研究研究这些东西

网友:
这东西检测太好。拆元件太麻烦了。

网友:
把尸体改造成超级赛亚人了。

楼主的负载有些意思,是水泥电阻做的?

网友:
这是大师的作品,高手

网友:
大师一定是修家电的出身

网友:
行家啊 ,一出手就知道了

网友:
真是高深莫测啊

网友:
厉害,负载很专业哇。

网友:
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了

网友:
没看懂,你修的什么,就一个电源接口烧。换了就OK。

网友:
我想问的是~~~楼主应该是吧电源带负载能力加强了~~~就算负荷再大些也不会出现以前的故障了吧~~~本人没研究过电源~~

网友:
3.3V测得不准吧?

网友:
感谢LZ无私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光耦合一并换新加上脚座模组化,这样岂不是更容易虚焊或者接触不良,有什么作用?

网友:
值得学习,我下次也试试

网友:
高手,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以后故障维修要方便多了.

这种电源光耦的故障率不高,没到需要模组化的地步吧?

网友:
这个电源修了很划算啊~~~~~

网友:
楼主改造功夫一流,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