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DNA1001和DNA1002的台达电源的,不启动的快速检测和判断。

楼主(2013-09-13):
先发下 DNA1001和1002的相关资料 。
借用论坛里面的图,但是基本上这样使用的电源很少,DNA1001的4脚是供电脚。这个是判断的比较关键的地方。
论坛里面的台达电源的图纸很少。比较难找,这其中使用台达专用芯片DNA 1001,1002的资料就更少了,结合最近维修台达电源的心得,与大家分享下,不对的地方多多指教!!
      电源故障中最常见的毛病是电容爆浆,这个是最容易修理的故障,但是有一种爆浆比较特别,就是电解电容是上部不爆开,但是会把底部的橡胶底座挤出来,这样也是算爆浆的,基本上爆浆的电容会比正常的电容重量要轻一点,具体要慢慢体会。

这个是DNA1002的引脚功能,大家先看看、
因为 494+339电源比较老,说的比较多,这里就不讨论了。
        维修电源里面有一种比较典型的故障,就是通电后电源有SB +5V输出 (紫线),开机信号有电压(绿线)电压3.5-5.1V,根据方案不同,电压不尽相同。短封绿线和地,电源不触发,各路输出没有 或者风扇转一下就停。基本就是保护了。如果上述的绿线和紫线无电压,就先查供电电路和辅助电源。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查电源的供电端的时候先插插板一端,然后再插电源一端,慢慢插,插的时候如果听见似插非插的时候能听到电源接通的时候的轻微的滋拉声的时候就说明,基本上电源的一次侧无大问题,基本上从供电到+300v都没大问题,如果没声,就是一次侧出现短路故障,造成保险 或者那里断路了。
        本帖讨论范围就是前提是供电正常,辅助电路正常,台达的辅助电源,自激式的很少。基本上都是使用的电源芯片。这个芯片给电源的SB +5V供电,保护电路供电,电源管理电路供电。
        维修此类故障的电源,应首先检查电源的二次侧阻值是否正常,有无短路现象,电容有无爆浆,半桥和肖特基二极管有无击穿短路故障。
        上述方法查不出来的话,找到电源的电源管理芯片,查辅助电源的供电是否正常。台达电源有个习惯,就是控制电源管理芯片的电源。
       这里有个简单的方法,进行个大致范围的判断 就是短接绿线和地的瞬间时,测量二次输出端是否有瞬间的电压变化,如果有,基本上就是二次侧有元件有问题造成的保护,如果没有就查开机电路,光耦,电源管理芯片和MOS管等 这里的DNA1001就是电源管理芯片。
        第一个图中1001的4脚是VCC,首先检查是否有电,一般1001都是通过一个开关管由光耦来控制供电的,瞬间短接绿线和地(一下简称--开机)查1001的4脚是否有电压? 如瞬间有电压则继续查保护电路,如无有检测辅助电源给1001的供电线路。
        DNA1002是台达特有的IC,检测和保护电路。用于检测输出 3.3v 5v 12v -12v 等的电压的高低,是否过流等。
快速检测保护故障的方法是----首先检测DNA1002的16脚是否有5v供电。如没有就检测辅助电源给1002的供电回路。如5v正常,见图二 DNA1002的9-12脚分别是 5v  12v -12v 3.3v的检测端。逐次断开9-12脚和外围的线路,并通过1K电阻逐个接到1002的16脚,逐次开机测试如果正常开机了,则是1K电阻接的那个管脚的电源输出有了问题,电压肯定不正常。
    讲1002的9-12脚分别接16脚VCC,可以屏蔽对应的检测功能,只要屏蔽到了某路不正常的电压的输出功能,而其他未屏蔽的输出电压正常输出了。那么电源就能启动了。那么对应屏蔽的那组电源回路就肯定有问题了。剩下的就不要我说了。
     还有如果屏蔽后启动电源是,电源出现吱吱的叫声,哪怕很轻微,请立即断开电源,查找输出的短路点。
这里还可以通过另一个ATX电源给故障电源施加对应的电压,并串接电流表,检查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
没看懂     还是赞一个

网友:
文章对我来说,很是深奥……目前还看不懂,努力学习!

网友:
我也修过许多电源.用DNA1001和DNA1002的还是头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别说我是灌水的哦~~~文字有些繁琐没看完~~呵呵~~~~为了积分我再努力中

网友:
弄个好点的图吧,

网友:
大家耐心看完 就可以修好很多 以前比较难修的电源了

网友:
楼主讲的电源的维修方法,有点贴近实际,原理讲的不多,一直喜欢没事就维修电源的我,看了一会,才理解了

网友:
我的DELL电源也是用台达1001DL和1002DS的电源管理芯片,用起来都正常,就是时有时无伴随着啸叫声,还真查不出什么原因,求教了。

网友:
谢了,我搞定一个了哈

网友:
高手,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
“屏蔽检测端”讲得很好,我听得很明白且很爽,而且我现在正维修惠普的DSP-800GB在找1002ds的资料。谢谢楼主,祝工作顺利!

网友:
学习经验,这个dna1001到底是什么作用芯片,不是说的很明了。应该是辅助电源产生待机电压,再由这个待机电压给dna1001芯片供电,这个IC的主要作用是做为输出电压的检测作用和产生pg信号的作用。相当于替代了老式电源的lm339比较器的作用。    还有这个电源的辅助电源部分是自激的还是它激的呢?没有图纸不好说,我分析应该是自激。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否?

网友(2015-06-29):
不错,这资料挺好的,解说明了

网友:
楼主的叙述有点绕,看着费劲...............

网友:
这帖子很有用。特别是维修到台达大功率的电源一般用到这2块IC.1002是起保护,PG用。1001是起PWM用。有的台达电源一次侧用到1PCS01来做推动升压。

网友(2015-11-18):
你好,我也修到一个台达工作站电源,600多瓦的,用的是10002DS芯片,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紫色线5V,查到TNY279PN芯片DS之间短路,这个芯片D极接了一个二极管,一个1KV的电容,还有一个电阻,然后直接接到大电容正极,现在那个电阻炸了。色环上看下来是棕黑黑 金黑,应该是10欧姆的电阻,量了一下后级没有短路了,换了一个电阻和芯片,通电,电阻都黑了,变压器好像也烧坏了,请问这电阻是多大的,是不是要把1KV的电容也要换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