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简单改装

楼主(2013-09-13):
新手问题简单改装

想知道 如何外接高压板   电源板 12V 和地线好找 N/F 怎么找 有的板子有标记 有的没有 没有的话怎么找

网友:
看下接口上,往高压板方向走的两条线,一条是N/F,一条是ADJ,N/F开机后高电平,关机低电平,ADJ一般无论是开机或关机电平不变。

网友:
信号一般是黄颜色的电线!BOLN   ON/OFF  等!

网友:
开机5V关机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