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7601跟LAF0001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3-09-1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液晶显示电源部分的FAN7601不能直接代换LAF0001呢?我试过代换但不工作,是不是要改线路才能用?

网友:
自己顶一下,没有大神有空来解说一下吗?新手救助。

网友:
我来学习的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A(2014-01-05):
可以直接代换。你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代换。你的电路有问题。

我是在LAF0001正常工作下,用FAN7601代换的,代换上去不工作,但用回LAF0001是可以正常工作的.那请问是电路哪方面的问题呢?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