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 不加内存显示E0,加内存显示D4

楼主(2013-09-13):
标准G31 MS-7529的板子,
上诊断卡,不加内存显示E0,加内存显示D4。
时钟、复位、各参考电压均正常,
就是内存电压是1.92V,正常应该是1.8V,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在下纯新手一枚,
还请高手给予亮光一闪。

网友:
刷下BIOS吧,去官网上下载,主板型号在背面的小贴纸上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也不知道啥问题,有一次插显卡亮了,北桥做了,后来到83加GB南桥,我又把南桥做了,BIOS加焊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