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跳线才可用后置音频?

楼主(2013-09-13):
不插前置就用不到后置音频,要帽子跳线才可用?

网友:
有说明书的

网友:
跑一下音频输出线路就明白了,就像是CMOS跳线帽,两个连在一起两端才会通

网友:
在这里跳线就是一开关。

网友:
没跳线之前是不通的。跳了以后就通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