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脑的疑难杂!!!各位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3-09-13):
DELL灵越的N5110 I3 cpu  重装系统后安装集成显卡驱动 下载的是官方的 可是重启后卡在win7的徽标界面 硬盘灯不亮 安全模式卸载集显驱动就能正常进系统  各位高手能不能说下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要下载原装系统才行

网友:
是双显卡的吧,要先装集显驱动再装独显驱动

网友:
是不是新驱动太新了,装旧一点驱动试试

网友A:
我装了一个原装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3-12-10):
引用 网友A:
我装了一个原装的就可以了

不是驱动的问题 是CPU坏了

网友:
bios设置不正确

网友:
禁用了在装试试

网友:
所有驱动都别装,先装显卡试试

网友:
装的是官方的驱动还是?可以试试用兼容驱动

网友:
  同意楼上;   有的是要装兼容驱动才可以的    大家好!  我是曾武

网友:
要戴尔原版的呀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啊,,,,

网友:
2代的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