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就烧毁——正常好用电源的怪病

楼主(2013-09-13):
前段时间把旧电源清理了一下,挑出几个好的备用,当然都是品牌电源:航嘉、长城、台电的,

步骤如下:

1、先打开电源,清理干净里面的灰尘

2、给电源风扇家住低温高速硅油,并密封好(我用的是集市上粘盆的铝箔,不知道大家用什么)

3、安装好电源,通电测试好用后就存放起来备用。

过了夏天,昨天重新通电测试,有2个长城电源和一个航嘉的,刚一接电,就听到啪的一生,闻到一点焦味,

然后风扇不转了,打开电源发现保险管短路,换上保险后又烧掉了,看来故障严重了。

在此请教各位大侠,请不吝指教:

       电源原来好用的,存放一段时间后应该是哪里出故障了?重点是检查什么部件?

        如果通电前先晒晒太阳,会不会避免出现烧毁?

网友:
你有没有把哪里弄短路了。比如贴的铝铂纸。我有一次笔忘本一清灰贴了那个也是一碰就掉电

网友:
有虫子尿尿了吧

网友:
短路了,不是光换保险就行的,你要找出短路元件,确定不短路后,再加保险,通电。一般开关管会坏,整流桥坏都会崩保险

网友:
积分有大把

网友:
黄大小密码门

网友:
进水了吧!!

网友:
拆开了,现在怀疑是大电容的问题,因为二极管没问题

网友:
碰到过一个新的长城300P4,用盒子放在楼梯间两年,最近翻出来通电试机,结果插上电,火花出来,拆开,发现是电源受潮,内部有只绿色电容脚生锈,把电源管理给炸了

网友:
慢慢查   找出短路元件换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