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04fp液晶按开关没有反应问题

楼主(2013-09-13):
电源板有12V和3.3V输出

一接驱动板电压就变成了9.6V和2.3V,连开关按键的电压也就0.7V了,有没有兄弟修过这款机器啊,它的电源板输出是不是只有两路输出啊

网友:
看下电源板接口上的标示,一般驱动板上只用5V,由电源板提供,很少有用12V到驱动板降压的。如果不接驱动板电压正常,估计是驱动板上有轻微短路或者是电源板上供电有问题,带不动负载,比如电容失效。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