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元件IT8512E的版本问题

楼主(2013-09-13):
   昨天修一台不显的联想Y450,为了经常开关机的方便,我用一根导线连在开关脚,要开机时用导线点地即可,开始几次还可以,后来一次导线刚一触到地,EC马上冒烟了。提醒一,不要图开机方便,直接开关脚连导线点地,有的机器可以,有的却不行,还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安全,要么直接用原机的开关。
      EC烧了,只好去买EC,直接报IT8512E,后面我想是日期和工厂代码,说不说无所谓,买回换上,电流始终0.1,然后换南桥,还是不能正常开机

这时想到EC,再淘一下,结果淘宝里面很多卖家都显示了此芯片的版本问题。本机用的是IT8512E  JXA.而我买的是IT8512E KXA是不行的。提醒二,就是说这个芯片的那个后缀不同是不能换上的,我能够证明的是在这台机绝对不行,后来我再买了一块同样的换上,恢复初始故障,电流跳变正常不显。

网友:
根据以前换过的经验,只有前两位字母对就行,比如JXA,只要JX就行。

网友:
遇到过,没有注意后辍,学习

网友:
哦,还有你这样的人,你这也太懒了,接个开关多方便,这一下花了不少银子了吧?!唉!!!

网友:
我都是用万用表2极管档 划开机的 呵呵 楼主这方法没用过

网友:
呵呵!楼主真是闲着没事做呀!有钱没处花呀!白白浪费啦!几百元呀!

EC 一般都是几十元
严禁灌水
EC有这样贵吗?几百元?

网友:
我以前也是从来不去管他的版本,的 还好没遇到楼主这样的问题。以后就知道了  谢谢楼主了 呵呵(楼主是好人)

网友:
版本不一样,也会出现不开机

网友:
ITE 的IO都要看后缀的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的无私和贡献~~~我们有了你的前车之鉴必定不会走弯路了~~而且也学到了干什么要看套路来~~不能偷懒省事~~~呵呵

网友:
只有前两位字母对就行

网友:
感谢LZ的无私分享,都是用金钱买来的经验,学习了。谢谢LZ。

网友:
以前没注意过,学习了

网友:
我手中也刚好有个Y450六个小屏的没修好,客户送修说是六个小屏,是经过已知师傅看过的,说是显卡坏虚焊或是坏了,说是加焊不可靠还是换显卡,结果就没有自己去判定,定了显卡就换上了,故障依旧。这才在网上去搜,见过这个故障的有几个,但是最后都没有下文了,这才仔细看,发现一个显存旁边有芝麻大的不知名的黑色似电解液的污物,拨开一点拿表量直接短路,这才清洗,清洗时有个过孔带测试点铜皮掉了,再量过孔两边不通,这个线是通显存的,后来再过孔和铜皮没掉的一边飞线到显存,开机也不行,后来拔了显存测量飞线(也就是显存线)至显卡所以线都不通,断定应该是过孔的板层中间被腐蚀断了吧,给以后碰到六个小屏故障的同行一个提示,要是有那个修好六个小屏故障的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2014-06-17):
很好

网友(2013-09-14):
我维修时候一般都板开关板拆下来,有不用多少时间。还方便

网友:
我觉得拆开关还方便些,这样还要去测量那个脚是开机的脚。

网友:
我换KB926的EC,好像后面部一样都可以点亮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