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昂达N68S重装系统无声音

楼主(2013-09-13):
求助如题。。。去官方网下驱动装上还是没声音,设备管理那里看似声卡正常,但属性看不到任何信息,也删不掉。

网友:
额,是不是瑞立声卡?是的话你百度一下怎么禁用前面板检测。

网友:
会不会是你声卡坏了

网友:
看是什么声卡芯片,再下相应的驱动

网友:
我单位网卡曾出现过一次这种情况,像你这种情况,没有提示错误,但就是找不到,我下载了驱动,后来打开机箱一看,灰尘太多,于是清灰。。
老网卡,独立的,我拿下来清理一下灰尘擦一下,再开机,问题解决了。祝楼主好运。

网友:
换换系统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