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

楼主(2013-09-13):
玩大话西游2,开的号多,玩3小时后容易出现,最近发现,玩的时候推出360安全卫士,关闭游戏时,因为号多,经常用360安全卫士,一键优化里面关机。打开360安全卫士后,直接蓝屏。以前没出现这情况。
求介绍。到底是360问题,还是内存或者硬盘问题。还是系统问题。
主板华硕A97.内存2根4G金士顿。显卡雷暴鲨D5.固态硬盘OCZ60G

网友:
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一次是内存其他都是系统

网友:
挨个试吧,估计没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
那你就别打开360玩几次看看,或者先装系统排除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内存的问题了。不用说,换个条子肯定以后不会出现了。

网友:
条子问题了,换根条子试试。

网友:
不稳定性造成的,先排除内存及电源,然后目检主板电容,,显卡温度
这三个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看看蓝屏代码是多少?一般就是什么问题了,可能是系统与硬件不兼容。

网友:
360喜欢删东西可能游戏里面的插件被删了。你尝试修复下。

网友:
系统问题可能性比较大,重装系统吧。。。

网友:
内存的问题比较大点

网友:
系统的问题 。

网友:
从新做系统!我前段遇到个和你一样!最后全盘格了!从新装系统才好!病毒引起

网友:
先软后硬 软件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也许你的问题应该都解决了..遇这问题直接重装系统

网友:
应该是冲突造成的,重装360其他版本

网友:
这种一般是系统问题

网友:
把360 卸载了吧  他老师提示更新啊 升级软件什么的 。在我手里进过的电脑谁要是有360 我见一个卸一个 否着除硬件问题外。其他问题软件出了问题盖不解答

网友:
内存问题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