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做完显卡反复复位

楼主(2013-09-13):
今天修到一台惠普511机器,拿来的时候上电到1.1A左右内存有波于是判断是显卡没过于是就做了下BGA,第一次上电也到1.2A左右,然后马上掉电了 然后就自动触发了电流到0.18A左右。刚开始以为加焊的时候连锡了,于是就拿下来重植完发现还是一样。测了下发现是CPU电压没出来,判断为反复复位。想问下兄弟们显卡坏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希望有碰到类似故障的兄弟们给点意见~~~~~~~在此谢过了

网友:
测量显卡是不是短路 我修过一块显卡无电压也会掉电

网友:
cq511记得51124爱坏,这种电流

网友:
可能我描述的不够清楚,测过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就是少了CPU电压,但是测了CPU供电电压。但是这个不应该做坏的这个离显卡芯片很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