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220C1显示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3-09-14):
飞利蒲220C1显示器维修求助
雷击,电源板烧坏:检查烧坏保险2A250V,开关管K3530击穿,开关管G极电阻10 OM断路,尖峰吸收101K+0.22 OM击穿
本人小白,想问下K3530能用8N60或9N60代换吗?    尖峰吸收电路102K+2.2 OM代换?(最好能详细说明下)

网友:
你可以先在同一个板上找同样的零件!然后代换  换好之后先接灯泡试试后极有短路没?

网友:
同意楼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