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绿灯不亮

楼主(2013-09-14):
A1278绿灯不亮,第5脚有3.49V电压,他就是不亮,不触发,盼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居然没 一个回复

网友(2016-06-20):
是啊,我也等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答案,这样好。把技术都保留好,别扩散

网友(2016-10-16):
我的干脆是16V左右,正常应该3.3V左右才是

网友A(2016-11-24):
我的也是绿灯不亮  电池能开机
电源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绿灯不亮  电池能开机
电源不行

按照笔记本的触发条件查一下ec和桥的触发条件吧

网友(2017-04-06):
我也遇到台一样问题的

网友:
说具体点,不具体

网友:
是苹果的机子吗  放笔记本版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