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有待机 不触发

楼主(2013-09-14):
这本子用原装适配器 不触发 电池可以触发 不充电。。电源接口旁边的LED灯也不亮,,适配器中间针无电压 不知是否正常 。。用直流电源 。。插上有0.006a 待机电流。。换过EC  刷过bios  无效 、、、求助 维修思路 。。是因为没有ACIN嘛

网友:
INTEL 独立的 版号是LA-4103P   有图纸的朋友帮我分析下 ,,谢谢

网友:
cq40intel的吗 。你有看看南桥晶振起振了吗。我看看我这有没有图纸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独显的

HP cq40 INTEL独显 la-4103p.pdf

网友:
楼主 是不是适配器 坏了哦

网友:
这种故障,我有次遇到,压了下显卡就好了,参考一下吧。

网友:
说详点,好分析

网友:
楼主理论的知识需要加强一下 去了解一下HP的那个针是干嘛的

网友:
看下隔离电路 ,还有就是 中间那个针的电压时19v 转换过来的 ,那个电阻坏 ,还有那个发光三极管坏 都会引起 不过隔离

网友:
隔离过了 。。。我把电源调到17v 然后 ec66脚 adp id  有2.3v  电压     可以触发 原装适配器中间针没电压  是不是适配器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适配器坏了吧,你看下PQ301导通没啊

网友:
呵呵,修这么多地方还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