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刷BIOS后不认硬盘

楼主(2013-09-14):
cq45改XP系统,,无声音。 后升级BIOS板子F66后不认本机硬盘,卡在HP  LOGO处不动,拔掉硬盘正常要以进BIOS
换了几个硬盘都可以识别,可以正常使用,声音也正常,,就是本机硬盘无法识别(本机硬盘为WD160G)
确定本机硬盘是好的,换到别的电脑上OK。可以正常使用,,
于是又刷回低版本BIOS后,本机硬盘正常识别,,,,(低板本BIOS不认声卡要改UAC 打补丁感觉这个用起不稳定。)
刷高版本的BIOS 为什么会出现不认本机硬盘。。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不要瞎搞~~~

网友:
有遇到过此问提的兄弟吗。。。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呢?

网友:
改个接口,

网友A:
这故障还真没有遇到过,要是换其他硬盘都认就这个硬盘不认的话,估计还是硬盘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些吧

网友:
是不是还是BIOS的版本有问题

网友:
有些机子不能升级的,比如你现在的。别搞了

网友:
重新刷个,可能版本不一样

网友:
我有遇到过 重新换个版本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怎么就叫瞎搞了。。。?

楼下还有其他人评论,自己看,又不是我一个人说你。维修第一,安全第一。做系统而已,一定要改XP? 刷BIOS不是100%能保证刷了之后能安全亮机的。 权衡利弊,去维修。 理论上说,可以修的地方太多,但是。让客户的机器安全,并且自己能赚到钱即可。 说那个点,拆机都有风险 ,就比如很多老电脑,拆开可能就会报废,

网友:
官网有最新的BIOS下载直接在系统下面升级一下应该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把硬盘挂接在别的机子上重新分区 勾好系统在装上原机子安装系统

网友C:
这是此版本的BIOS与此硬盘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 的问题  我先驱ua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还真没有遇到过,要是换其他硬盘都认就这个硬盘不认的话,估计还是硬盘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些吧

这个硬盘换到别的电脑上正常的。只是这HPCQ45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此版本的BIOS与此硬盘的兼容性问题,

也许吧。。换别的硬盘都正常。。。就这个不正常。真是怪了

网友:
官网分离个BIOS 试试

网友(2014-06-27):
没有碰到过。

网友:
BIOS版本不对吧

网友:
换个盘得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