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N68.开机风扇转一下马上关机了

楼主(2013-09-14):
大家好 我是新手   我的板子 CPU的上下管的对地阻值都正常,但只要加上我的CPU 5000+ ,,我用表黑笔在地 红笔接下管的D极 ,开机 看到表显示1.多V  马上关机了
请师傅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Amd的主板,先要换CPU

网友:
就看开机时序

网友:
貌似这个牌子现在是过保死

网友:
再看一下桥供电和内存供电出了没有,AMD是先CPU供电,再出桥和内存供电。如果供电都全了,那可以考虑IO和桥了,N68是英伟达单桥的,桥比较容易虚焊,可以先加焊桥,也许故障就解决了。

网友:
我这有个一样的故障,不过是电源的毛病。

网友:
查电源试试。

网友:
用力按着桥开机试试

网友:
    本人新手    来看热闹的

网友:
用假负载测量CPU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