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无时钟无复位

楼主(2013-09-14):
时钟供电正常,pd#脚电压零点几伏。不知正常不正常。图纸中这个脚是通过电阻接3.3V的。去南桥的线路没装元件
时钟芯片isc 9lprs480bkl

网友:
我也不会,来挣分

网友:
拆掉ec702  试试

网友:
时钟工作    供电 开启就能工作了~

网友:
把r706断开看看吧

网友:
上边标注dy 的都没装元件。dy 是出厂都不装的元件。只有一个r705到3.3V

网友:
看能不能找到这个电阻~~~~然后打一下阻值~~~看是有短路拉低3.3~~~~然后那个信号应该是瞬间低电平有效~~然后是3.3V的~~~

网友:
应该高于0.7V吧

网友:
谁有这个板子帮我测下。在线等,谢谢

网友:
你们的机子是什么芯片组的啊     这个机器一般北桥爱坏啊

网友:
查时钟芯片 和南桥 正常不

网友:
检测时钟供电。

网友:
时钟供电正常,晶振两端无电压。示波器无波形。amd u ati 芯片组。装不装cpu都是7声报警。背桥重做过

网友:
这机器南桥容易出问题,,而且很烫

网友:
PD你看下是哪里过来的,看下这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