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L17I黑屏无显示

楼主(2013-09-14):
显示器电压24 v-8v 双5v正常12v偏高测为16v不显示面板指示灯不亮差vga信号线屏亮无字符。求指点

网友:
既然12V 不正常 就先把他弄正常再说了~

网友:
你先确定你是高压条坏了还是驱动板坏了,如果手上有万能驱动板和高压条的话可以先试试,先确定你的问题范围,如果是驱动坏了修驱动板,现在一个通用驱动板就几十块,便宜的很,显示器的话不是很新就用通用货把  另外现在的显示器的灯管坏了也会出你那问题,但一次性全坏的机会很小,如果是坏了1个或者2个或者几个的情况就会出现保护,就是开机的瞬间能看到图像,1秒后就黑屏,这样就是保护了,找个灯管测试器测下好坏。我修过几个显示器,有高压条坏了的,有灯管坏了的,高压条才10多块更便宜

网友:
另外在看你上面讲的情况应该是低压部分短路保护了,具体看实际情况修,估计是稳压管出问题了,或者是IC坏了,显示器坏IC的情况也不少,P1016的IC这样常见的IC在电源里面也常常看到,这个玩意容易坏,这个IC你那显示器估计没有,但差不多了应该有~

网友:
问题没说清楚,无法分析,你先说清楚故障现象。

网友:
问题就是插上电源后显示器无任何显示,面板控制键,按无任何反应和电源指示灯不亮,然而插上信号线显示白屏,灯管没有问题,电压有24v12v  两个5v一个-—8v12v电压偏高有15.6v其他无任何不同,驱动板上的3.3v电压正常,灯管测试正常,故障原因是突然断电造成的,24c16已经拆下来用编程器刷过资料了。驱动板板是双线的连着显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