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 HD5750 显存.GPU均对地短路

楼主(2013-09-14):
迪兰恒进 HD5750 1G 显存和GPU均对地短路,拆了板子上的mos还是短,怎么办?

网友:
阻值多少?GPU值有的只有几欧

网友:
怎么办?丢了,怎么办,这种核心130一个 还是测试的   一个卡才多钱?

网友:
拆了  还短  直接报废掉吧

网友:
看有没有 电容 坏了

网友:
有的卡测试是会有值很低,看着和短路一样,但是没坏,正常的,你找个好卡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
GPU供电芯片~··拆了还短吗??~GPU只有1.几欧可能也正常

网友:
千万别丢啊~~·相信的

网友:
就是不能成为0。可能2欧都是正常的,因为显卡发热量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