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貌似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3-09-14):
一HP CQ40,待机电流0.03,无3V 5v,测PQ301输出端电压只有2V多,控制端电压19V,以为是保护隔离电路出了问题,对着图纸查了半天无果,直接将PQ310短接,主板自动上电,但是无限,电流0.8不跳变,将PQ301输出端挑起,这个时候PQ301导通,看来是后级有短路,将3v5V场馆断开,故障依旧,将51125拆除,这个时候PQ301可以正常导通,更换51125 无果,看来是51125的输出后级有短路,一般是线性3v5v问题,次3V5V一般通到IO上面,更换IO芯片,故障解决

网友:
楼主很细心,思路也很到位,顶一个

网友:
学习了,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很强大,看来修了不少机子

网友(2016-06-28):
我觉得楼主修电脑怎么靠猜着呢。首先把51125拆了怎么可能导通PQ301??
51125是待机芯片,拆了主板报废。除非拆了51125上下管。
你不说清楚会害死好多新手的。51125
作为待机不能乱拆。
除非拆了3V  5V输出的上下管
另外3V
5V去EC没错。单3V  5V去的地方多了。
怎么能说看能EC坏了呢。呵呵。

网友:
还是得靠烧机,或者查电路。。。。

网友:
楼主结合电路图分析下就会使小白们更明白些了。

网友:
老板修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