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开机30秒左右断电

楼主(2013-09-14):
最开始没待机,修好后,开机显示断电,
断电

网友:
这个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有大电容没有啊

网友:
其实发这个帖子之前,机子都修好一天了。是我下图纸没分下了,就发个帖子,这样就有分下图纸了。问题的确是BIOS 我刷了5次才刷好的,之前4个要吗点不亮要吗就一样的故障。不过还是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