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白屏

楼主(2013-09-14):
HP G42一台,开机正常,但是一分钟后屏幕开始跳动,再花屏,再白屏。屏,屏线,显卡都换过。带电量的现象是LVDS是的3V+开机后慢慢降低,低于2.5V时屏幕就花了,到此就没思路了。求指教。
显卡

网友:
屏电压拉过去看看呢

网友:
后来机器解决没?我有个机器 好像也这样 有时候在LOGO 那边白屏 慢慢中间变灰 最后又好了 !和当年AU LCD 差不多情况的!

网友:
只能是飞个3V的电过去看一下了

网友(2014-07-06):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要多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