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SONY TX10开机发抖?

楼主(2013-09-14):
大家好,请教SONY TX10开机发抖然后使用正常,我把镜头拆下来了,如何修,是镜头什么问题?
使用

网友:
这是镜头的问题,是镜头的防抖组件上的白色固态润滑剂不足造成的,重新添加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两边那个电机一样一头有线圈一头就是杆子那个杆子上面油少了啊?但是我没有那油啊,谢谢

网友:
换防斗组件就OK